电脑运行中突然蓝屏后不能安装系统和进入系统能进DOS。

楼主(2008-03-17):
电脑运行中突然蓝屏,重新启动后不能进入系统,也安装不进任何系统(多张安装版)。能进DOS,检查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是那里坏了,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是时钟有问题``
  查下各处时钟

网友:
你将全盘做一个DM可以做进系统吗?我遇到这种情况,硬盘的原因居多!

网友:
谢谢,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了,硬盘和其他所有配件都替换检查过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CRD的cpu可以换个CR的试一试

网友:
个人认为是BLOS有问题,刷下BLOS看看.不行就换个BLOS

网友:
内存不兼容也会那样子的,试下换内存看看~~~~~~~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安装系统时是否蓝屏? 。。。。。。。。。。。。

网友:
一般都是换内存和硬盘试试,
lz解决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了,安装系统时不蓝屏,CPU供电正常,现在换了块主板当然就好了,我晕。。。。

网友:
你清BIOS看看,还有关掉声卡 网卡等相关设备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