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供电是谁给的啊?

楼主(2008-03-17):
DDR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供电是谁给的啊?

一边是通向北桥的.另一边是的供电是那里给的啊,跑线路没跑出来.晕了~

网友:
大多数由RT9173或W83310S这两种芯片提供,其次就是场管了

网友(2008-11-22):
请问一下,主板有两个DDR内存插槽,旁边各有排阻,它们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即都是给各自的内存插槽提供上拉电压,但是为什么跑线时RT9173第四针脚能直接连到靠近RT9173的排阻,而另一端排阻的连不上(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显示38),如果说是中间有经过电阻,那两边排阻的电压不就不一样了?

网友:
内存的主供电vdd经过9173之类之后变压为vdd的一半供给内存的数据线做上啦电压使内存数据信号更加稳定,排阻的一端是连接内存槽和北桥的数据线上的另一端连接917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仁兄是不是这个意思:
DDR内存的主供电(场管S极)2.5V直接给内存的第180脚供电,同时场管S极还连着RT9137,经过RT9137之后给排阻提供
1.25V(主供电的一半)的上拉电压。
两个内存槽旁上各有一列排阻(很多个),其中一列夹在内存槽和北桥之间,连接数据线,另一列排阻夹在另一内存槽与RT9137之间,没有连着北桥数据线,因些之两列排阻的功能是不一样的,RT9137只给一列供电(我跑线时RT9137只与两列排阻中的一排直接相通,与另一排有差不多50欧的阻值,如果说这也是供电的话,那给的电压应该就跟另一列排阻不同了,因为50欧有降压作用)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刚才照着兄台的路线终于跑通,原本RT9137的输入端是2.5V内存供电的场管S极,真是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