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HILIPS LM170E01 A5屏通病

楼主(2008-03-17):
我现有两台,故障为:看不清画面,调OSD菜单,有菜单影子,整个灰朦的。
我查了VGL信号,正常应为--5V,而此时有1。8V,断开R563,47欧电阻,VGL信号--5V就正常。另一端就为3。8V了,这好象是屏提供的。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你说的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你看看开机信号有没有?

网友:
经代换VGL信号,确定 为屏内部问题

网友(2009-06-16):
我有一块屏和你的现象一样,也是到VGL这搞不下去了

网友:
在破屏上剪下DC-DC电路。按电路接上。5V 20V 12V -6V 等电压试试。如还不行。那就是屏不好了。还有。看一下-6V外接的电容。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引起。-6V不良。

网友:
-5V的外接电容已经换了,电压还是起不来,再说断开R563后-5V就正常了,可以排除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