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供电是谁给的啊?

楼主(2008-03-17):
DDR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供电是谁给的啊?

一边是通向北桥的.另一边是的供电是那里给的啊,跑线路没跑出来.晕了~

找了一张主板的图纸但是没看明白~

给为老大帮忙

顺便问一下,怎么看主板的电路图呢?

网友A:
你去找找DDRVTT
这个电压就是给上拉排阻提供电压的!
一般是有DDRVDD 2.5V转换的~
图纸的使用和识别 老杨发过一个MSI的培训资料 自己找找看 你不会让我给你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找DDRVTT
这个电压就是给上拉排阻提供电压的!
一般是有DDRVDD 2.5V转换的~
图纸的使用和识别 老杨发过一个MSI的培训资料 自己找找看 你不会让我给你找吧?

谢谢老大了,图纸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