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保护

楼主(2008-03-17):
我有一台显示器,换了高压包之后,开机后行管C集电压马上就变为0
我把振荡高压保护的脚断开能正常显示,但过几秒之后就烧G1的
限流电阻...
我换了俩个高压包,都是新的....一样的故障
振荡我也换过
高压包的初级电压是由开关变压器整流的200V电压
行管C集电压升压后是75V...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从你说的看这应该是高压和扫描分离的行电路,把保护电路断开后要烧G1的限流电阻,就说明这一部分电路有问题呀,你检查一下这一部分电路嘛。

网友:
查一下,振荡IC和高压包之间的电压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把相关电压传上来。                                        .

网友:
我看你先把那管座放电腔打开看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毛状的物体!也可以把聚集线拆了看它还不会保护!我就试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