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读Ob的板,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08-03-17):
就是精英代工的板(L41gvm),开机有内存报警的声音,主板上内存槽旁边没有明显烧毁痕迹,换了旁边的运算器 RT9173、供电管20n03L、D1703(没这管,用其他的代替),还是报警。
  有可能北桥坏了吗?  郁闷啊!!
  可能BIOS坏了吧,但官网上不到对号的板BIOS啊,刷其他的BIOS主板开一下就自动断电了,,如果真BIOS坏了,哪位老哥有,发给我好吗? 谢谢!!!

网友:
论坛了有这个BIOS,你搜索下~~~~~~~~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试试哈,有东西试就是好~~!

网友:
最好把标有主板型号的地方的图发上来,这样别人好帮你找找看

网友:
OB和北桥相关,查下内存AD线

网友:
内存的AD线 量了没啊?看看AD 线和系统总线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到官网都找不到啊   你知道在论坛什么地方吗 ?  谢谢 !

网友:
我想应该跟BIOS 有关  这种板 大多跑代码是从C1-26 很少到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