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头12V短路了

楼主(2008-03-17):
收到915PL  MS 7166板测得12V短路,现在上管,12V经过的滤波电容,供电IC都拆过了,还短,,不知道拆哪里了,,,不知道这个12V还到哪里,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不会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有的电源一接负载就短路了

网友:
你跑下线路吗!有些12V上的滤波电容是不可以忽视的,还有就是串口管理芯片,拆掉还短路吗?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感挑开看看是供电部分还是负载部分短路.

网友:
12v和vccp有没有短路,如果是那范围就大了。。。。。。。。。。。。。。

网友:
串口芯片,14脚显卡比较器,电源管理IC,PCI接口!还要查一下你的ATX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相关的电路查了没有,你们维修到底有没有思路 搞不定就往这发,新手区去学习再来

网友:
我一直认为维修刚开始都是很迷糊
比较迷糊吧, 一直晕晕乎乎的
可能一直到某一天或者某几天就
好像突然开窍了 把以前的东西全部给吸收了
融化为自己的东西了这样思路就清晰了
尽管我现在还是再迷糊阶段。。。
我坚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