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7 SA偏移了 怎么回写 ATA-PCHS

楼主(2008-03-17):
st7200.7 SA偏移了 怎么回写 ATA-PCHS
例如 现在盘ATA的地址是0XECDA  而我的固件的地址是0XED85 这时我该怎么处理才能在PCI3000里把ATA回写进去
希望各位大大帮帮忙!!!!论坛里也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看了不是很明白具体的处理方法,,我的QQ 65552773
非常谢谢!!!

网友:
最简单就一句话:把地址改成新的偏移后的地址,回刷即可。

1。复制现在盘ATA的地址是0XECDA  红字部分。

2 。加载备份的固件,地址肯定会变成备份时的地址,删掉备份时那个地址,把0XECDA  粘贴上

3。就是用新地址,回刷备份的固件即可。

最简单的方法:

1。路径选择备份的固件。
2。在地址栏选择要回写的模块即可。(自动变成偏移后的新地址)

网友:
加载备份的固件,地址肯定会变成备份时的地址,删掉备份时那个地址,把0XECDA  粘贴上
这样的方法我以前试过,写不进去,
现在我的盘都是从F级修过来的,没有原盘的固件,都是找相似的代替的

网友:
写不进去可能有固件的问题,如果N个写不进去的话,那就还是盘有问题。我曾经把FW3.04的盘,修了3.06的,而且正常使用,SN什么都变了。固件往里写也没有问题的。只要写不进去,还要从盘上着手,实在不行,热交换。

网友:
把地址改成新的偏移后的地址,回刷即可

网友:
写ATA,其实最快的方式是用SDLD 加载保存到ATA轨。。就可以了,不用管偏移的。

网友:
请问什么是SDLD加载保存到ATA轨
谢谢

网友: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是LDR加载错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呵呵,问题复杂化了!我来学学大家的分析流程!

网友:
加载备份的固件,地址肯定会变成备份时的地址,删掉备份时那个地址,把0XECDA  粘贴上
这样的方法我以前试过,写不进去,
现在我的盘都是从F级修过来的,没有原盘的固件,都是找相似的代替的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

网友A:
可是有些ST的盘  没有备份LDR的那个选项    也就是没有灯泡的    怎么备LDR

网友:
在F上不用考滤偏移的问题........................................

网友(2008-05-22):
引用 网友A:
可是有些ST的盘  没有备份LDR的那个选项    也就是没有灯泡的    怎么备LDR

鱼四之前的盘不会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