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内存、显卡都无时钟和复位

楼主(2008-03-17):
我这有块精英940主板CPU、内存、显卡都无时钟和复位,供电都正常;PCI有时钟和复位,没看到不时钟芯片,极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板的时钟肯定是集成在桥里面的,你查一下桥的供电

网友:
桥供电是正常的,南北桥是集成一块的。!!!!!!!!!!!!!!!

网友:
多半都是桥坏啊~~~~~~~~~~~~~~

网友:
但是PCI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2008-04-22):
我也有同感呀,还不知道怎么修呢,也是南北桥集成的,桥的供电看似正常,不好判断

网友:
先把板上的门电路给换掉。不过也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门电路有几个拆几个....还不OK就考虑桥了.. 楼上说的对

网友:
CPU和内存的时钟是由北桥提供的,看下北桥供电

网友:
是NV的桥吧,它的是把时钟那些都集成进去了,多半是桥坏了,不存在门电路的问题,因为没时钟肯定没复位.

网友:
没有复位问题多出在北桥及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