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场不同步怎么修?

楼主(2008-03-17):
     15寸AOC E5
行场不同步怎么修?在线等!急!

ahmclx -4 现在什么故障现像,

网友:
现在我发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指示等全亮
  按键已经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怎么修?

网友:
换行场振荡集成块 :( :( :( :(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要慢慢查.涉及的电路比较多

网友:
我把CPU和行场振荡集成块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你传的图,好象只有中间有一小矩形那么一点图,从这现象一是电源不正常,二是行负载过重。把有关电压传上来,这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不修了 准备当垃圾卖了

网友:
显示器信号线插头有无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