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3水印似的化屏示助

楼主(2008-03-17):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XH-GJ15L3液晶现像为:开机花屏,花屏有点像照片浸了水似的,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这是屏线的问题啊.先把它处理好,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我也见过,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花屏的范围很大,屏 ,屏线 ,驱动板都有可能,个人建议维修流程如下:1.先检查屏线及接触不良----2.检测驱动板上的各路电压,尤其是3.3V----3.如故障依旧存在,则代换通用板试机,以确定屏是否正常。
  维修方法各人习惯不同,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问题已修复是:存储器数据24C16的问题,在本站上下了一个,装上去后,点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