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ADSL MODEM的维修

楼主(2008-03-17):
刚试了一下工厂的图纸粘贴不了,对不住了!我再试试!
ADSL本地下载时速率应在1M以上,为什么实际才100K左右
这只是速率单位的问题。因为开通的速率单位为bit,而下载速率的单位为byte,因为1byte等于8bit。所以下载显示时100KB时,其实已经达到了0.8Mbit,加上网络开销已经接近1M了,可以说相当快了。而号称56K的MODEM的56K单位也是bit,使用56K的MODEM的下载速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K Byte
ADSL Modem简介
ADSL Modem是我们使用量最大的终端设备。目前在国内主要有两大类ADSL Modem:
基于POTS的ADSL Modem(Annex A)
基于ISDN的ADSL Modem (Annex B)

网友:
如果你家的宽带是1M的,那么下载最大的速率为125K.
2M就是250K.(在此速度下下载1M的文件只需4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