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maxtor40G硬盘,有几十个红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7):
有个maxtor40G硬盘,有几十个红绿,用PC3000哪个选象可以修啊??
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先用MHDD擦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绿块可能容易处理好,红块的修复要难一些。先用MHDD高级擦除试一试。如果不行就要用PC3000全盘扫描,加P表。

网友:
power max
先看看固件有没有问题!转表 !用Maxtor Power max Low Level Format (full)试一下!不行的话再用THDD加一下看

网友:
用MHDD擦,再用3K G——》P

网友(2008-05-29):
你要看下硬盘的系列,最好先用PC3K查看下固件,对于6E系列有的是固件问题,只能越ERASE越多

网友:
是6e的话先看固件有没有问题
没有就先清G表 复位4模块
重建译码表 掉电
然后ERASE
最后再用3000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