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只要天冷就无显示!

楼主(2008-03-17):
同标题,不知是何原故,温度稍高就可以正常使用,从哪里下手?
显示器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也没有发现虚焊,正常时电压也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先把那着机的条件查一查!看那一部分出问题!那才好下手!

网友:
你把有关电压测一下,传上来。
.

网友:
这个大多数是由于虚焊引起的故障,你拆开后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出现这样的故障一部分是虚焊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还有一部分是某个元件热稳定性差引起的,需耐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