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冠盟945PL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17):
请教冠盟945PL主板问题? 开机检测卡从显示C1跑到E0。复位时检测卡从C1跑到02断电,过一会自动的又开机跑到E0就不动了。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BIOS也刷了,CPU供电也是正常的。请问那位朋友遇见过此内鼓掌!给点思路啊! 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下是不是北桥芯片空焊了!!!!!!!!!!!!!!!!!!!!!!!

网友:
先把内存相关的全部测清楚再说~~~~~~~~~

网友:
北桥按了没有 南桥按了没有 CPU座按了没有,内存时钟正常? 北桥电压?

网友:
代码显示内存不过,内存供电一般也给北桥供电,北桥虚焊也会造成不过内存。加焊一下桥,

网友:
同意代码显示内存不过,内存供电一般也给北桥供电,北桥虚焊也会造成不过内存。加焊一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