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706 二次供电电压246V

楼主(2008-03-17):
急  急    急啊 今天接修一台ACER AF706显示器  二次供电2百多  谁修过这样的故障  行场振荡是STV9118

网友:
行没有工作吧,二次升压电路空载都有这么高的

网友:
之前上个行管都烧了   我感觉应该是电压过高烧 的

网友:
二次供电有2百多,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测到的?行管还没有坏吗?

网友:
原因找到了  是因为高压包的B+反馈绕组坏了 不能给STV9118提供反馈电压  致使B+电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