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900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马上停止,开不了机.

楼主(2008-03-17):
NEC S900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马上停止,黑屏,开不了机.公司的机器,之前同事说还用着,关了机后,第二天开机就不能开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保护了,估计与里面的供电有关系,需要拆机修理

网友:
恩~~楼上说的有道理~~也可以用表测量下  ~~ 估计电源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哎.明天要拿去电脑城去检修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到时跟大家汇报一下.看维修商家有没有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