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自检不过,各位高手看看这是什么故障,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7):
我的众成主机板,815EPT芯片.近来准备加大内存,买了根SD512M内存条,插上后仅显示256M,又把原来的一根64M和一根128M内存条一起插了上去.....机器启动运转正常,但2--3个小时后,软件运行不畅,像死机一样,于是重新启动,但机器仅显示完显卡信息和CPU信息后,接下来应该是显示内存数,但此时死机,无法完成自检.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机器到底是什么故障?是主机板烧了呢,还是内存条烧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相互不兼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我又把内存条逐个单独插上去,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难道是三条都烧了?原来的两条旧的在我的机器上可是工作了多年没有出问题啊.......

网友:
先自己确定下,你自己买的内存是不是经过打磨的~~再有老主板的内存插槽其中有一个是不支持单面内存的....后来插上的内存死机的唯一原因就是内存的金手指触不实,应该用高级点的橡皮擦拭内存条两侧的金手指。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兼容造成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郁闷的是最后插上诊断卡引领下就好了,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哪? :o

网友:
用诊断卡引领?怎么引领?我可是有诊断卡,但从来没有用过啊,别笑话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怎么引领 内存??你的意思是插上D-BUG卡之后不兼容的内存一下就能兼容了

网友:
看来不是烧了......但老主板的内存条单槽是不是就只能支持256M?

网友:
是认双面的,单面的认不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815EP芯片的主板,不能自检,进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板128m的条子就行了,太大反而是浪费。。。。

网友:
内存供电是多少,报上来 相关的电路查了没有,你们维修到底有没有思路 搞不定就往这发,新手区去学习再来

网友:
815,最大只支持512M内存,即使它有四个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