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08-03-17):
用HUTIL:  TOOL--SELF DIAGNOSTIC检测,这一项不过(WRITE VERIFY) 用MHDD测,没坏区 ,红绿点也没有,用PC3K测固件没问题,把固件改了写进去!不过断电之后再看还是原来的一样!跑SF跑不动!HT跑不动!用DM分区分完之后进去看原来的分区还在资料还在!有没有高手修过这样问题!指教一下小弟,无限感激!

网友:
会不会实硬盘内置的保护芯片啊~~我在联想上班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格,到最后还实原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好像有还原保护的一样,至今80G还躺在抽屉里

网友:
一样

我换了板还是一样!故障没变?????????

网友:
用最原始的FDISK没试试...如果不是服务器上的硬盘应该没有保护芯片...从造价方面考虑也不会有..找个别的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真是有点可惜啊!又没坏区!就是不能写!只能看不能用!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遇个类似的,有PQ也分不了,也作不了系统,最好全盘清零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三星的盘俺是经常遇到  发回厂家去维修 低格清零也不行

网友:
真是太可惜了,80G的呢.想办法搞啊.

网友:
顶一个!我也有块三星80G IDE硬盘看样子试被写了保护!DM、PQ、DISKGEN、FDISK /MRB、低格都不行!分完区 格盘的时候还是原来的大小,格完盘C区已使用空间还是3G多(有个XP系统)!

知道的帮帮忙啊!80G的挺可惜!望"梅"很渴  啊!!呵呵!!

网友(2008-08-11):
你们的盘是不是双击不能打开分区 会出一个DOS筐很快消失
并且在c盘的 temp文件有几十G的虚拟文件还不让打开  双击就蓝屏

网友:
火速老师说这种是磁头挂了.没得救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伤心”盘,估计是单个磁头的写功能挂了

网友:
呵呵,写磁头坏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