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不起振动,有什么方法判断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有个长城电源.拆开后看到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下面有个烧死了的蟑螂,清干净后量了下,发现开关管的E极的一个4.7欧姆的接地电阻烧断,B极接启动电阻的焊盘烧断,还有B极的一个二极管也烧坏,把开关管取下来量,没坏.把坏了的补上,接电,量C级有300V,B极有0.7V.初级一个1875的三极管也坏了也换了.可就是没有5VSB输出.次级的我也做了很多检查没发现有坏了的元件.不知道咋整了.
不知道到底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引起不起振.有什么方法判断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

网友:
从产生故障的原因来故障应该还是在初级电路,估计还有元件没有检查到的。开关管你代换一下。

网友:
楼主的这个故障跟我那个没修好电源是一样的,不过我的辅助开关管用的是场管,启动电阻坏,源极(也就是你的E极)对地电阻炸掉,场管栅极(也就是你的B极)与小三极管C945(1875)的B极连接的一个36欧的电阻也被炸掉,这些元件都换上后,漏极上有330V电压,但栅极和源极上只有0V电压,我量过公司里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栅极上应该有1.5V电压,你的有0.7V.
      我这个电源也是不起振,期待高手出高招!

网友:
怎么这麽多这样坏电源的,我前几天也发了这样类似的帖子,也是蟑螂惹的祸,到现在还扔在那儿没搞定呢,有时间还准备再看看,金河田的,舍不得扔掉。
在这里提醒大家:
电源板安装在铁盒内时,要把它们之间垫隔一层耐热绝缘的纸皮,使电路与地隔开,防止小虫爬到里面引起短路,我修过好几个电源都是中间没有绝缘层的。

网友:
3楼的朋友,你可能还有元件漏网的,有没有光耦,有的话检查一下它。

网友:
请问2#朋友,检查ATX这种强电的电路是不是要拔掉电源线把怀凝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
测量啊?我模拟电路基础太差,所以觉得修个电源觉得象个无头苍蝇一样.

网友(2008-05-08):
来学习的   8#朋友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extra=&page=1去这个地方看哈  应该对你用帮助   是张师傅整理的关于ATX电源的一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