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本是不是没有bios电池啊

楼主(2008-03-17):
我这两天不用电池 直接用电源
拔掉电源后再插上用就提示bios恢复出厂设置
时间归0
神舟不会把bios电池都给省了把
我去年才买的 不会没电把

网友:
神舟的本是有bios电池的,你的本应该是主板电池完了。换个主板电池吧

网友:
以前没有电源,电池同时不用的吗1?
如果以前在没有电源和电池的情况下时间能保存,那么现在肯定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以前 。。
好像刚买的时候用过
听说不好就没再用
那时候好像可以保存 不过这么快电池都没了。。
我那个方正机器用了6年电池才没电。。
看来又多了次拆本的机会 这次肯定十分小心
呵呵

网友:
神州的本本,就是那个样啊,毕竟是低端产品,价格便宜,东西差点可以理解,里面的电池和CPU应该都是台式的

网友:
顶》》》》》》》》》》》》》》》》~~~~~~~~~~~~~~~~~~~~~~~~~~~~~~~~~~~~~~~~~~~~~~~~~~~~~~~~~~

方维 -3 灌水

网友:
。。。 电池是普通3v有可能
cpu是inter的 明码标价的移动cput5300 不会是台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