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48-M7自动关机

楼主(2008-03-17):
一块精英 648-M7茎主板,开机后报警,一直响,能正常启动到XP滚动条,就关机,电源内存全换过,想问下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先谢谢了~!
主板

网友:
CPU的散热问题是最像的了,

网友: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不 过座子也不容忽视!!

网友:
可能是CMOS里面报警温度和关机温度设置过低,也可能是U本身就很烫。。。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也有可能是BIOS数据出错了,还有就是你最好说一下报警的声音,这样也好判断

网友:
相关的电路查了没有,你们维修到底有没有思路 搞不定就往这发,新手区去学习再来

网友(2008-10-21):
我这里一块和你一样的一块主板现在也是这问题,刷过BIOS,换过IO,换过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