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03-17):
(图片)

网友:
一般是不会的,说不定

网友:
绝大多数不会,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楼主就放心试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不会的,又不是直接短路。

网友:
一般是不会坏的  我就碰到过一次 给客户试CPU结果把主板烧了

网友:
应该说是有这个风险,但万事都不是绝对的,应该看你的CPU坏到什么程度,当然这种情况还是少试好,会赔机的

网友:
基本上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不会烧主板的.

网友:
这个试了才知道,我不晓得,学习下~~~~~~~~~~`

网友:
一般不会烧的,但运气不好时就难说了,上次给一台旧主机除尘,刚开机正常,用吹风机吹完后再开机CPU挂了。 :'( :'(

网友:
可以量一下CPU上的电容 穿插了就不要上了

网友:
好怕怕啊,有可能啊,最好是找个好的啊,gmf

网友:
想问问你最后主板要客户给钱了没有,不给一点岂不是太亏了

网友:
还是小心一点好,可以量量供电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不会吧~~~没碰到过cpu损坏烧主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CPU坏的不会烧主板,CPU供电不正常的主板容易烧CPU,这几个月我们公司都烧了几块了,楼主你可以试下,万一烧坏了记得告诉我们

网友:
有可能会,己经知道是坏CPU,为什么还要拿去好板装?板有多?送一片给我吧。。。。

网友:
上CPU后,量一下CPU供电对地阻值,如果没有短路,应该不会烧板子。

网友:
万事无绝对,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的,当然,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塞牙!

网友:
基本上不会的,我试了N个坏CPU的,那只是CPU 不能工作 而已,  最多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小心点,我遇到过三次,A板坏,把A CPU烧了,A CPU上在B板上,B板烧,在B板上好的BCPU,B CPU坏,行成一种循环,我遇到过三次,都是462的CPU和主板,一次烧了三块KT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