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关于冲突的问题(已修复)

楼主(2008-03-17):
我买了一块845主板,二手的,开机蓝屏有000000之类的字,怀疑内存插槽不好(内存是好的).于是先装系统试机,感觉时间特长,平时只要半个钟头.装好后发现没有小喇叭,而驱动前有感叹号,程序里有声卡程序,删除用万能驱动重装还是装不进。再重装系统又出现相反的情况:显卡驱动装不上,声卡好了。请高手赐教:是主板引起的还是......
还是论坛上的老人问题,重装系统,单独装声卡驱动,谢谢各位!

网友:
装不上的驱动  可以强制安装一下  试试

网友:
声卡是集成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声卡不可以和显卡一起装驱动?

网友:
先说驱动的问题,找对应的驱动程序试试, 不要用万能驱动.

网友:
楼主你的板不会和我的是一样吧~~我有块也是买二手815的板装98系统~~只要装主板驱动就蓝屏~~装2000和XP就没事  本来装98是为啦用HRT的~~到现在还搞不懂怎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集成显卡和声卡,忘记讲清楚了,不好意思!

网友:
蓝屏的机,只能装纯净版的系统,硬装!一般GHOST进去就会蓝屏
          纯净版的系统装完后!先找对声卡的型号!不然,声卡装错了也会蓝屏现像!
然后是显卡!蓝屏的版子最头痛了!
   但还是要心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