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

楼主(2008-03-17):
CMV  A170E1-02   开机像CRT刷新频率低的时候那样闪,原来我是修CRT的现在修液晶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这种问题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是外置电源的吧?先代换电源试试~~~~~通常那样的闪动跟电源滤波不良有关~~~~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或调低频率试下。。。。。。。。。。。。。。。。。。。。。

网友:
应该是滤波的问题.看一下电源.还有板的电容

网友:
是外置电源,明天我去找一个输出电压一样的来试一下,应该跟主机的频率没有关系,因为只有开机那一会会闪.

网友(2010-03-05):
什么液晶,怎么个闪法,要具体点。

网友:
先看下适配器里的电容,前两天我有个杂牌的液晶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