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问题不能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3-17):
一块技嘉ga-8I848p-g板子,不能触发。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微热,测pci线的ad线,对地阻值901欧,a14对地短路,是不是南桥挂了,大家说一下。

网友:
三端稳压管,拆下来量正常!!!!!!!!!!!

网友:
拿掉网卡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没指望啦~~~~~~

网友:
桥挂了,这样的帖子新手阅读区都有,多看看

网友:
3.3VSB连到的芯片全拆了,如果还短,换南桥

网友:
a14悬空 再查有没变化 一个脚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集成网卡已拆除,有一点不明白,对地阻值相同,有可能南桥挂了吗?

网友:
解决了 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没有解决,现在还放的,没思路,只能换桥试了吗????????????????

网友:
换南桥直接点,,,,,,待命电压,对地了吧,

网友:
敬请下面的高手继续回答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