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不上电。

楼主(2008-03-17):
我今天收到一台TCL的显示器,故障是不上电,我打开一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故障,我就量300V有的,于是就看电源管理IC,那是五个脚的电源IC我量它的第3脚没有16V只有12V电压,只是插上电的时候亮一下就完了,我看了行管没有问题,升压管也没有问题,不知到谁有修个这种故障的朋友啊,给个提示啊!
显示器

网友:
你先上假负载~~搞好电源部分吧~~再到二次

网友:
电源IC是不是DP系列?
断开开关电源后级,把行场供电,80V等都断开,留一组电压量下正常不
一般多为后级故障

网友:
电源IC应该是类似5S0765的厚模块。你测一下行电流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负载怎么做?做好怎么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啊,你不是学显示器的吗,你这话要是让你老师听到了他多伤心啊,很简单的负载接个60W的灯泡就行

网友:
我修这类机,是先把电源的负载断开,然后单独检查电源部份,先把电源搞正常了,再用表测供电负载端的对地电阻,如果在正常范围,那就接通电源的负载,再查后级!那一路负载对地电阻如果不正常,就顺藤摸瓜的查,一定能查到毛病所在的!

网友:
老师说修CRT用不到假负载。。(事实上真是用不到的)我看到你们在讨论这个假负载,感兴趣问一下。。。

网友:
假负载只用在用分立元件的电源上用,我们这是绿色电源,会根据后边的负载状况自己调整脉冲宽度,所以不用,你可以按楼上说的查一下,注意3脚的50V/22UF的电容和开关变压器到三脚的整流二极管以及限流电阻。

网友:
换上电源块功率比原装小也会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ing ,回贴总比看不回的好点吧~~~

网友:
都是那些修家电的人搞出来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