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升技IS-7E主板不起动

楼主(2008-03-17):
我现在用的升技IS-7E主板,865PE芯片组最近出了一个问题,清空CMOS无法起机,主板灯亮,电源不工作CPU风扇不动。必须要把主板电池取下并把跳线接在“清空”位置才能起机,主板BIOS我也刷过还是老样子,起机后一切正常,测电池电压正常有3V,换了一块电池也是这样,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样检测,测那些电路?

网友:
你是不是COMS跳线接错了!
                !!!!!!!!!!!!!!!!!!!!!!!!!!你确定是接在了清空跳线上吗?
你说跳线要接在清空位子上才开机!
有这等怪事!    跳线接在清空线上是开不了机的!
                   :o
你开清原因后发上来!
      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不可能吧!!!!!学习一下!!!!! :)

网友:
你拔掉电源线后,测跳线帽有没有电压看看

网友:
跳线在正常位置,但不能上电池,必须把电池取下才能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如果电脑运行正常后把电池重新安上,第二次又不能起机了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排针来确定那一边是清空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