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收缩解决不了

楼主(2008-03-17):
一台由美格代工的雅美达15寸显示器,行幅左右收缩三分之一,无失真,换过行IC,枕校管,二次电源管,逆程电容,查过行副调整管无异常,都不行,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想过IC2总线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网友:
量下电压,看下行幅调整C极,B极各是多少V
如果C极电压低,而阻尼管又没问题的话,换C极的电容..一般是无极性电解电容,

网友:
是啊!你好像都没测量过关键点电压,除了楼上各位说的外,再看看高压包、行偏转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上楼!还可以用电阻档碰控制管的控制极看行幅有无变化!

网友:
查一二次升压管的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我看还是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把,不失真行幅的故障我见过,调了工厂模式就好 了

网友:
小问题不重视,
就成大问题!
把你换了的东西重新焊一下!是不是没焊好!
说不定己经好了!被自己蒙了,

网友:
因为不太了解到底是多少电压,又没有图纸对着,后面换了二次升压滤波电容才好,不过现在发现绿极电压变高就出现绿色拖尾,电压原先测B+OUT时发现不对,书上写的是2.几伏,实测才0.几到1点几伏,所以才考虑换IC,换过后也一样,所以才求助的。工厂模式里没有调的,底板上倒是有,可是没用。

网友:
现在全部修复好了,绿通道有个三极管脱焊,焊好后图像颜色正常,谢谢大家的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你首先没说过缺色的问题啊.
你怎么不先拍拍它咧.用力拍两下就知道是脱焊的问题了啊

网友:
先拍拍它  脱焊的问题就出来了 :@

网友:
脱焊是人为造成的,不知道怎么把那个三极管搞虚焊了

网友(2010-04-05):
刚想回答,一看2008年的帖子,狂晕!!

网友:
查二次电源,现在升压前和升压后的电压是否一样,这种现象有可能是二次电源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