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

楼主(2008-03-17):
FP-71G+ 电源板上的PF801 拆下测量有约700欧的电阻,不可思议。它是一个保险丝啊,要么烧断 。要么通路。望解答。

网友:
里面可能有封装介质。它本身熔断与介质的距离近导致。

网友:
这种不同于普通保险里面是金属丝,电流大发热就熔断了.
你可以理解它是保险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对有有填充物的保险丝,在大电流熔断瞬间,电弧的产生和熔溅物有可能形成导电体,从而造成保险丝有一定的电阻。对于此类故障比较隐蔽,也要求我们在维修时能够考虑到此类现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