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MHDD问题?高手快来~问题如下

楼主(2008-03-17):
20块硬盘有5块ST 40G 7200.7     7块ST 120G 7200.7      8块ST 160G 7200.7的硬盘用MHDD扫描不是MHDD不认盘就是MJDD一扫描就出现一行X?!X?!X?!........的东西,硬盘全是好的,可以正常使用,做系统等等~就是不能扫描。
那位大大知道麻烦告知~先行谢过了

网友:
建议使用MHDD29
可以不需要设置主盘也可以识别~
另外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型号,对应你硬盘上的ST3XXXX的型号!
如果你确认上面的操作都没有问题 就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听听硬盘转动的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
只能怀疑你的设备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 设定为主盘,   正确选择后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
晕啊~设备是好滴~硬盘也是主盘~~~~·.....就是不扫描~

网友:
~~~~~~~~~~

用的是MHDD4.6

网友:
确认下~硬盘就是不能扫描~其他一切正常,做系统~进系统~等等~因为我们这要是出售的话必须当场给客户扫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有的版本是只认主盘的,先设成主盘吧。
出现X?!X?!X?!........可能是你扫描的是光驱吧,重新选择硬盘。

Shift+F3不行啊~还
是只扫到了光驱~但是有几块还是不认~

网友:
默认为IDE2,主盘。

网友:
嘿嘿~我自己找到问题了,我收的盘里面不知加什么软件了~我全把它格式化了~然后在扫描就可以了~狂晕~~~~~~~~~~~~~~~~~~~~~~~~~~~~~~~~~~~~~~~~~~~~~~~~~~

网友:
mhdd使用说明      楼主 看看

网友:
是不是扫描软件的问题呀?

网友:
那你最好用一个好的盘装MHDD,然后下个DOS工具,然后用好的盘引导,然后在在看看是否可以扫描了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扫描的光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一时得失误造成得 ~~~~~~后来 自己又找到问题啦~~

网友:
还有这种事!见识了!! :D

网友:
硬盘设置为主盘,去掉其它设备,再试一下,应该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你MHDD的机电源供电不足啊!

网友:
学习。我自己也用过MHDD扫描时出现W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没道理呀!你是不是没选择硬盘就输入扫描的命令了?先输入port选择硬盘,在输入scan

网友(2008-06-05):
换检测软件应该能解决问题,我检测硬盘一般就在纯DOS下scan命令啊,有问题的话一般都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