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校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7):
硬盘自校准

修复硬盘时如果需要重写固件,那么有一些关键性的模块必须使用原盘的数据,这些数据含有所谓的“校准数据”,那么校准数据到底是什么呢?

  硬盘的HDA和PCB装配完毕后,需要将固件“烧写(burn-in)”到ROM和磁盘固件区;同时一些参数也在这一过程生成,并被保存到磁盘固件区的配
置表中。现代的硬盘驱动器一般使用“自校准(self-servowriting,或称为Servo test,或称为Self
test)”的方式即自动检测硬盘的各项参数并烧写入配置表中。这些参数包括:bpi/tpi(每英寸位数/每英寸磁道数,反映了磁盘的记录密度),磁盘
容量,以及其它一些物理参数:读磁头与写磁头的偏差,阻抗,温度,脉冲失真,等等。还有有关磁头的参数:写入电流,读电流,写预补偿(使写入的信号线性相
等),等等。

  在bpi/tpi,zoning(区,现代硬盘驱动器使用线性等密度的记录方式,这样就不存在几何上的扇区了;为使磁头可以寻址扇区,将磁盘划分为16个zone),写参数和读参数检测完成后,还要对这些参数进行优化。每个驱动器的每面的每个zone(区)都要进行优化,因此一个6面的驱动器,每面有16个zone(区),相应的有96组优化的信道设置值存储在磁盘固件区的配置表中,包括:平稳白噪声滤波器系数;增益,定时,和校准参数;监测器;使用的RLL(run-lengthlimited,连零限制;因为连零会破坏定时信息,所以要使用特殊的编码方式破坏掉连零码)码;等等。还有用于检测伺服信息(为了磁头可以寻址和定位扇区,必须在磁道上隔一段距离就写入一段伺服脉冲)。另外,还有磁道的偏心率也必须予以校正。

  上面这些参数就是磁盘的校准参数。可见,每个磁盘都有着独特的校准参数。如果校准参数出错,就会造成硬盘不能正常工作,如产生坏区,敲盘,读写速度变慢,读写数据出错等等。如果我们读过PC3000Seagate的手册,就会发现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COM口的指令进行设置;但是显然若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参数,还是不要妄动为妙。
  虽然此文没有对硬盘故障做一个直接的修复方案,可是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自校准的概念和硬盘自校准的基本使用法则

网友:
太谢谢了,这样子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要SF!!!

网友:
SF在硬盘修理中是非常重要的,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修盘中人,而是上升为研究的层次了,楼主说得满详细的,谢了,我用了SF这么久没去了解那么多.嘿嘿!

网友:
6Y和6E的自校跑到什么时候算停?

盘他会自己停吗?

如果不是自己跑完了停下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停下?

楼主给讲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