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酷鱼7200.7的G转P指令问题

楼主(2008-03-17):
关于酷鱼7200.7的G转P指令问题

酷鱼7200.7只有砍头,砍段指令.

酷鱼7200.7根本就没有什么G转P指令,整个西捷系列都没有,迈拓盘也同样没有!

应用软件G转P是将G表中的缺陷记录经过转换后一个一个的添加到P表中的.

网上流传的 N08,,22 ; N31,,22 是从8,31级做工厂自效准,根本就不是G转P.

N08,,22 ; N31,,22 没多大用的,最好从2级做工厂自效准.

少量的坏道用PCI_PC3000的逻辑扫描也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及对,我也赞成这种说法,,G转P指令只是将G表中的缺陷记录经过转换后一个一个的添加到P表中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