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开机哨叫

楼主(2008-03-17):
请问联想旭日150
笔记本
开机哨叫,代码跑的0f,就不在跑了
笔记本

网友:
先刷个BIOS试看,有可能通过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楼主,有没有先换内存试过?
[
]

网友:
bios刷过,内存换过,kb910也换了都不行

网友:
估计是不是键盘短路了,先换个键盘吧。。。。。。。。。。。。。。。。。。。。。。

网友:
把键盘拆下后,再开机,不知还有没有哨叫???

网友:
我刚修好一例这样的故障,电源芯片发热,用MAX1632代换后,OK.

网友:
不会哇,电源芯片如果出现问题他还会叫吗???这机器键盘坏的多,不过以前修的取掉键盘也叫,就跟连键是的,一直都在叫的呢

网友:
键盘坏拉````````````````````换把`````````````````````

网友:
这个机内存不认也啸叫的 内存装好吗

网友(2008-04-23):
对,拔掉键盘看看,,,,,,,,,,,,

网友:
同意上面得办法!问题出现在键盘!boss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的机器搞好了吗?好了就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键盘的问提上边大哥说内存排除了的换过加焊过槽吗

网友:
应该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向你学习。--------------------

网友:
查内存 和内存周围的元件 这个问题以前修到过 最后换的NB

网友:
1632还是不要乱换吧,换错了就会通电发烫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懂,但楼主你把键盘去掉再试试,成功只有靠实践

网友:
LZ修好了么?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吧!等着你呢!

网友:
北桥重做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更换键盘和内存试试。这款机器键盘很爱坏的

网友:
搜索过,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遇到过 风扇没插或坏掉了也会这么响 但机器是可以进系统的 进去了就不响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通病是ADP3205坏,和这个故障不一样的,去找你刘老师问问。。

网友(2008-05-23):
楼主修成功了吗,修好了告诉大家一下呀

网友:
这种机子键盘坏的多,换一下试试看.如果此问题解决了,请及时回复.

网友:
150只有两个情况下会叫  1.键盘报错 2.麦克风调太高
你的情况明显是键盘坏了

网友(2008-07-11):
7楼换1632的兄弟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A:
这类广达出的板子,比如联想150,ACER290,290P,还有联宝CL50等等一般都是不过内存会啸叫,并不是麦克风的问题。不信你将好机器拔掉内存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就告诉大家啊

网友:
BIOS报警,这种叫声基本上是供电电压不对造成。查一下各部件的供电电压

网友(2008-08-21):
内存,键盘,电感试试吧

网友:
你换个北桥吧,我遇到过两次 都哦棵了

网友:
很高深的问题,楼主有修好了没,修好了就分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广达出的板子,比如联想150,ACER290,290P,还有联宝CL50等等一般都是不过内存会啸叫,并不是麦克风的问题。不信你将好机器拔掉内存看看就知道了。

晕死,怎么是广达出的板子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现象是因为内存槽内有两个pin碰到一起了

网友:
今天遇到了这类问题,换根内存就OK了~

网友:
最后可以考虑北桥...

网友:
一个来月了,弄好了说说和大伙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
新手,很多機型還沒接觸到,學習中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想要很确定的答案,请不确定的师傅们不要误导想学习的人

网友(2008-09-21):
好了吗??好了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又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没有 弄好。NB换过了。

网友:
我手里 个机器就这个故障,开机叫的厉害
换过内存
焊过巢还是一样
不知是那的问题

网友:
各位师傅 我是学到啦 谢谢诶

网友:
查cpu供电输出集有无短路, 包括 场管, 电容 等所有有嫌疑的地方,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怎么个叫法呢,有没有规律性,这里边有东西的,

网友(2008-11-14):
前几天碰到过一个,加焊的内存槽和排阻,就OK了

网友:
Device 出了问题

网友(2009-02-23):
我是新手,这种机的电源心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过看见你的讨论,真是学习学习了

网友:
kbc有问题吗

网友:
我以前碰到的这种问题是麦克风的自激啸叫,但不是这款机器

网友:
学习之中,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晕啊,全部看完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解决了就放出来分享下嘛

网友:
哎,黑马兄知道问题就麻烦告诉大家一下吧

网友:
这个是没有过内存 好好的处理下内存槽 不行的话就只能换北桥了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