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启s915pl软关机不好用

楼主(2008-03-17):
今天维修个块承启s915pl,正常开关机都可一没有问题,就是进xp系统以后,选关闭计算机,关机后几秒种,又自动重新启动,刷过bios,换过IO,还是老毛病,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有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你拿掉电池等几分钟,再装上,试试,不行就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换桥工程比较大,也许会坏,你把ATX电源改为AT电源吧,这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