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F3650笔记本屏不够亮

楼主(2008-03-17):
本本现在就是屏不够亮,灯管试过了没问题. 高压条的控制端是2.2V ,原先以为是控制端电压不够倒至的.然后我就把控制端接到了主板的一个位置是5V的.没有好转. 会不会是高压板有问题啊?     哪位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
觉得有问题就查查,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各路电压有问题

网友:
不要忽略了键盘,也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键盘我没有装上啊!  这都有关系吗?

网友:
键盘是可以调节亮度的!

网友:
我把本本的高压条改成通用的了,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进系统后一会儿就黑屏了.
系统重装过几次了.还是一样.   奇怪的是进安全模式就不会黑屏哦.
老孙你来帮我分析一下维修思路行吗?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