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酷鱼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08-03-17):
ST酷鱼常见故障维修

(1)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6  05-13-03 14:11 (P)PATA Reset  Master
此为正常认盘信息,如果无任何报错,但扫描有坏道,可先清空SMT表,然后ERASE,若无效,则做B级工厂自校准

(2)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8.01  04-05-04 15:38 (P)PATA Reset OVERLAY FAILED ( T>
固件丢失不认盘,用快速回写原盘ATA,若无原盘固件,需找FW一样,SN号至少前4位一样的ATA,慢写

(3)(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8.01  04-05-04 15:38 (P)PATA Reset  Stuff Was Unreadable
容量参数丢失不认盘
方法:模块区,选择对应型号回写,也可自定义写参数

(4)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Failed sys sect. write
Failed sys sect. write
Failed sys sect. Write
Master
此类报错,先备固件,然后快速修复即可,注意:快修过程不可随意断电
(5)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AutoRd Err 43 at 700a.00.0001 AutoRd Err 47 at 700a.00.0004
AutoRd Err 43 at 700a.00.0007
AutoRd Err 47 at 700a.00.0009
Master
对于认盘前43、47报错,模块区,重复写几次容量参数,或者做工厂测试(做前要先备固件)

(6)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21  11-25-03 18:53

Buzz  -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8.01  09-28-04 15:05
(P)PATA Reset
Master
CE Log EC=43  Rtype=24 OV=0 STStatus0
AT Er 00 Nwt Er 43 RdWr 0018.00.0000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2c2a  ff  00002c2a.0.000 00db 0000  e700 0001
CE Log EC=47  Rtype=24 OV=0 STStatus0
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00.0000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2c2a  ff  00002c2a.0.000 00db 0000  e700 0001

对于这种认盘后报错,有固件错误和头坏,故可做B级工厂自校准或关闭磁头来修复

(7)T>Intf tsk rs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Ref 00BE - Hd Msk 0A00 - Switch to full int.
                   Ready
ATRst
KEY 04h invalid in Resv!

BadRESmap!

BadDEFmap!
P

此U6盘故障,板子不对或模块错误

(8)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6  10-21-03 15:53
(P)P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

出现此信息,一般为磁头有坏,需从后往前关头,直到不出现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为止
(9).NOT INTERFACE AGE
此信息表示该盘正在校准中,出现这个提示,查看接下来的AGE等于多少,如果不是60,则可以把该盘单独接电继续校准。
  (10).AGE=60
停止校准,回写ATA.然后通病修复。断电再检测该盘,如果检测结果还是AGE=60。则重复以上操作通病修复之后不要断电,直接再启动全面校准.待校准结束后再检测。还是AGE=60的话,只有手动进入F级,选好相应的型号进行F级修复,手动进入F级具体操作参见8.8升级说明及视频。
  (11)AGE=00
直接选好对应板的型号进行F级修复,如果无法引导,可以采用说明书上的手动进入F级再返回主界面做F级修复,反复引导失败.则可能是电路板损坏。考虑换板再来做F级修复。
  (12)Error Reading Boot Adaptives
读取引导失败,做相应的F级修复。
(13)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
读取保留区缺陷列表出错,做相应的F级修复。
(14)Sweeping XXX   XXX
柱面未激活,做只读修复。做一次断一次电,反复都做不掉,可以考虑做全面自校准。
  (15)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出现以上2个错误,可以先通病修复做几下,然后断电加点检测。如错误还是存在.则可以用只读修复,只读修复做一次断一次电,再重新装入做.直到修复掉这个错误。如果反复都失败.则考虑全面自校准。
   (16) Failed  sys  sect. write
这个错误,那么可以判断这个盘是只读盘,进到程序LOAD …OK之后,点一下只读修复。等待光标出现,待修硬盘直接断电,加电、重新装入,再进行固件检测一次,如果没有只读错误,那么就算修复成功,再返回MHDD检测,如果擦除操作可以正常运行,则可以正常的分区以及写操作。只读修复光标消失5分钟左右没有出现光标。则属于只读卡死,重启之后.装入硬盘。通病修复一下之后再来做只读修复,如果只读修复卡死而且通病修复是瞬间完成的,则该盘是写磁头损坏,物理只读,只有开盘换磁头。
  (17)CE Log EC=0 Rtype=XX OV=0 STStatus0
可认盘,MHDD扫描出来有不规律红绿以及坏道.固件检测有这个错误,通病修复不掉,暂时可以认为磁头即将出现问题。建议屏蔽磁头,做一次屏蔽磁头就断一次电.然后再加电检测,直到这个错误不再出现。
  (18)AutoRd Err 43/47  at  XXXXXX
常说的43/47错误,固件区有坏道,认盘和不认盘都会出现这种错误,首先做通病修复,反复做几次。还是如此,可以做只读修复一次,再通病修复一次,这样做一组就断一次电,然后再来做只读+通病,反复做几轮,还是这样的话,就考虑全面自校准。校准的时候尽量不要中途断电,所以尽量先找AT电源来对待修硬盘供电。
   (19)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盘板不配,读不出正确的Cert Disk Code,所以,出现INVALID(无效)的提示.出现这种提示往往是AGE=60.可以受动进到F级做F级修复或者是更换电路板

网友:
看不明白,但下了,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