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换高压包后问题

楼主(2008-03-17):
HPC显示器,在江苏维修网购买的高压包,原型号是490-170-6687,提供的代换型号为MF-6540

代换后显示器图像左右抖动,有重影。将此高压包换到另一台同型号好用的HPC显示器上,故障现象一样。分辨率和刷新率都改了,还是不行,低分辨率下稍好一些,但还是不能用。已确定是高压包问题,有什么补救方法吗,是这个型号不能代还是高压包质量问题呀

望指教

就是包的问题。换了别的牌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不能带换 :(

网友:
呵呵我认为也有这样的可能,有的高压包通脚一样,可是不能保证匝数一样,也就是电感量不一样.我看以后换包还是原型号的好,要找不到干脆报废好了,为国家做点贡献,让生产企业多点效益,要是我们都修好了,和新的一样估计要有好多厂要倒闭了,这样对产品更新没有好处--------呵呵,舍己为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