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自动断电关机的板

楼主(2008-03-17):
AMD 的板(754、940)经常有这用情况 ,就是不定时的自动断电关机,以前遇到无法解决,现在只好求助于各位了,这张映泰TF7025-M2 就是这样,不论散热胶怎么下,都没有效果,还是不定时自动断电关机, 这就难住了!
诚心请教 ,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搜索相关的案例

网友:
主板断电的时候 CPU的温度高吗? 是U的温度高 板子断电 还是?

网友:
我见北桥旁似乎集成了情况显存 吹下来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的话   要怎么修呢   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见到显存了吗.

网友:
我有一块865的板也如此,我将北桥上加了散热风扇再没出现了-谨供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哦
   换一个看看

网友:
这板子有南桥吗~~我怎么没找到~~各位给截个图~花个圈

网友:
首先,触摸主板各个主要的芯片,看温度是否偏高,再检查你的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