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设备后点不亮

楼主(2008-03-17):
我这里有块主板 自从插了usb设备后 主板就点不亮了 象这种情况 是不是 一定是南桥烧了呢

网友:
静电把南桥击穿了.

网友:
静电把南桥击穿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为什么说是静电把南桥击穿了呢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插拔USB设备时静电有上万伏,主板没有USB保护就烧南桥,特别是845的主板

网友:
建议打一上 USB 对地阻值

网友:
这样引起的南桥坏的比例很大哦。

网友:
学到了 USB原来这么厉害啊

网友:
静电好强大的 特别是冬天干燥的时候 很容易拔插硬件导致彻底毁灭

网友:
反正注意了,下次不要老插拔usb

网友:
P4P800粉爱出这样的鼓掌

网友:
怀疑是RP问题

网友:
哇 学习了   原来静电有这么高的电压呀,看来下次拔USB要带静电手套了 呵呵

网友:
“插拔USB设备时静电有上万伏,”啊?这样不会有生命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