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终极资料

楼主(2008-03-17):
安装希捷COM线接口,可以在PC3000希捷模块中连接,选择F4速率选择,9600波特率,然后打开F1/F2相应的COM线接口,接线图请参考附件。
Winodows的安装方法,先在Windows中安装超级终端程序,然后设置硬盘的COM波特率为9600,打开独立供电的电源,就会看到有参数出现,按Ctrl+Z切换到工作模式。
Ctrl+W,Ctrl+S ------------立即中指测试,改变寄存器状态回指令接受状态。
Ctrl+Q        -------------继续、延长指令测试状态。
Ctrl+W,Ctrl+Z-------------中断测试,改变存储器状态回00状态,等待命令。
Ctrl+T        -------------开始执行指定测试
Ctrl+E        -------------IDE接口状态测试。
Ctrl+D        -------------查看、显示寄存器工作状态
Ctrl+L        -------------DSP存储器版本信息
Shift+!        ------------测试寄存器60H-FFH地址
Shift+%       ------------测试硬盘的序列号
Shift+^        ------------测试访问时间
Shift+#        -------------硬盘驱动器参数
T n(n=1/2/3…..40)开始测试
N n(n=1/2/3….40)给Age赋值
En(n=1/2/3…..)输出测试结果
J n(n=1/2/3…..)以行方式输出结果(J4命令对U4/U8/U10)
D n(n=1/2/3…..)以连续方式输出结果(D2命令输出全部测试结果和显示状态)
Y设定存贮器Model
# 设置存贮器HDA的S/N号
$ 设置存储器PCB的S/N号
R 读取寄存器的TMOC
W 写寄存器的TMOC
Hx (x=0……..4)挑选测试磁头
Sx (x=4……1330H)校对存储器柱面参数(U5/U6和酷鱼可能无效)
Z 电机停转
U 启动电机
F 磁道配置选项
。综合测试选项
/1 /2 /3 /4……../T  切换内部工作模式
测试状态参数:
C…13校对磁头区
30 扫描磁盘表面,重组有缺陷的扇区
3F 误差状态显示
3B 测试扇区状态
05 反向测试扇区
06 正向测试扇区
1E 测试磁头的平均访问时间
C..13校准磁头着陆区
01  初始测试变量参数
8..B 测试硬盘容量大小
02  配置存储器的伺服区域
接入存储器的接口
22…26读写测试存贮器表面

网友:
谢谢 拿出来交流啊 资料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是终极资料,楼主真能吹啊!

网友:
还好了 挺全的指令集了

只是对我这菜鸟来说 有点看不懂

比如说 测试状态参数:
C…13校对磁头区
30 扫描磁盘表面,重组有缺陷的扇区
3F 误差状态显示
3B 测试扇区状态
05 反向测试扇区
06 正向测试扇区
1E 测试磁头的平均访问时间
C..13校准磁头着陆区
01  初始测试变量参数
8..B 测试硬盘容量大小
02  配置存储器的伺服区域
接入存储器的接口
22…26读写测试存贮器表面

能不能具体点 要怎么执行这些测试? 最好举个实际操作的例子 楼主辛苦~

网友:
晕啊!看都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终极资料

网友:
转别人的~~~人家这样写终极他也这写终极~~~好样的

网友:
有没有终极指令啊?????

网友(2008-05-25):
不就点指令吗,这也叫终极???

不就点指令吗,这也叫终极???楼主真是幽默!

网友:
没有数据线和相应的软件啊

网友:
早看过了,能不能再发点更深层点的东西出来?比如介绍点什么故障应该如何修等。。

网友:
楼主详细点说明一下啊,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2008-09-19):
交流是很好要是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