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纯平17寸显示器坏了!

楼主(2008-03-17):
前几天用着用着..突然""""吱"""然后黑一下屏.以后就大力一点,它都会"吱"然后黑掉..等一下它就会亮回来..最严重的时候是吱完以后完全不亮,关掉等半个小时再开又可以,不过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电路板虚焊呢,因为有高压,所以我没有动它..

现在加上照片!

其中,我用万用表测过,发现D303二极管正反向的阻值是一样的,把它焊出来测,它是正常的,请问这里正常吗?

网友:
是高压打火把,要是的话你换个包把,找个人修一下比较贵哦

网友:
多谢你们了,我把高压冒重新上了万能胶,粘过了还是不行,应该是高压包有问题了.不知道买一个回来要多少钱..之前好像这台机是换过了,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快坏呢?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有“吱”的一声是行管停振了,看行输出电路有无虚焊

网友:
今天,显示器补焊了,不过现在一开机就听到继电器响一下,绿灯一亮就马上灭了。
可以没得救了。。

网友:
那是保护了.你自己补焊的?焊短路了吧?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不该连接的焊点被你焊短路了.再有你焊过的点是不是可靠而未虚焊?

网友:
你拆的时候是不是把插口的地方搞松了,牌子机里面线多保护得好

网友:
是不是行偏转线圈有漏电打火呀,请在检查好焊点没焊接短路之余,在暗处观察显示器内有没火花.

网友:
看来楼上是真不懂高压帽是不能用万能胶沾的,这么高的电压连空气都可以电离了.沾了坏的更快,我觉得可能是行电路或者是电源虚焊造成的你不妨看看,呵呵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能是电路版的一些地方虚焊,主要查行输出部份虚焊。

网友:
CN101这个排线座很容易脱焊
连到视放板上那头也一样
你仔细检查下
如果您不熟悉电路,不建议你自己动手

网友:
世间

沾了坏的更快,我觉得可能是行电路或者是电源虚焊造成的你不妨看看,呵呵

网友:
可能是行电路或者是电源虚焊造成的!!不可沾万能胶!!

网友(2008-04-16):
我觉得典型是行输出电路有虚焊的情况 查下二次升压 补焊行管 检查行推动你可以打开显示器看看到底是不是包打火 不过我想包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应该是 虚焊的 多点   看FBT 是否虚焊              再看看 板子有没有 断路

网友:
高压帽打火最好用日本进口的那种高压硅脂胶,十几块一支的.不要用国产的.不能用万能胶的.你的机子行管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2008-05-19):
我想应该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