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照 显示器怪病 通病

楼主(2008-03-17):
同时有两台普照牌的显示器 开机800 600显示正常 1024 768 时图像收缩 有毛边 本机为降压式二次电源 用的MOS管是634 不是9634 因为是用变压器推动的G级   输出后面没有滤波电容 板上有位置 可出厂没有焊 开机测量二次电源输入180V 输出800 600时为50V 1024 768时为55V 显然电压低 我在后面加了一个滤波电容 开机烧H管 查来查去没有发现有坏的元件 一时陷入困境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各位应该注意一下 本显示器的 问题。。。。。。。。。。。。。。。。。

网友A:
你的二次电源管有问题,降压型的要用P沟道管,没见过用634的,IRF634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你是不在仔细看一下,是不是IRFP634还是IRF634,一个是全是塑料,一个带金属.呵呵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因为这样的设计很少见 所以电路图也少的可怜 所以不好修 因为二次电源用的是634 所以才在G级加入推动变压器 。。。。。。的确很难修 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望有修过普照显示器的朋友把你的经验传小弟一点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扫描和高压是分离的吗?先看二次电源取样,在看枕校电路.

网友:
除了二次电源不一样 其他的和普通显示器一样 扫描和高压不是分开的 谢谢

网友:
早期的富士通17寸和优派的17寸都用N道场效应管来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二次电源管有问题,降压型的要用P沟道管,没见过用634的,IRF634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你是不在仔细看一下,是不是IRFP634还是IRF634,一个是全是塑料,一个带金属.呵呵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你不要误导人家。。谁说的降压型的要用P沟道管,,降压型的不分 N沟道和P沟道。。只是一般设计都是使用P沟道。。少数机器设计采用N沟道。。楼上的机器采用的就是N沟道MOS管设计。。。不要乱说话。。误导人家哈

网友:
你应该检查 如下部分。第一 二次取样电源反馈。这个有的是取至二次电源管输出电压 有的是取自二次电源管输出电压+行输出反馈。。这个你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如果是有行反馈的 检查行反馈电路 是否有对地的元件开路或电阻阻值变大。。导致取样电压过高。。而导致2次升压过低。。另外检查行逆程电路和CS矫正电路 建议此部分电路如 没有完善的测试工具 可采用替换法比较有效。。。

网友:
我要试一下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人。。。。。。。。。。。。。。。。。。。。。

网友:
换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在那个变压器附近.此机通病!

网友:
当逆程电容容量变小时,行管C极电压升高,击穿行管。

网友:
问题是本机没有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啊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啊 板上又画的 可是没有焊接啊 我焊接了一个 开机烧珩管啊

网友:
14楼主说说 是那个电容坏了 我没有找到啊 麻烦你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视频处理和视放电路都在大板上面的那种吗?

网友:
是的  都在大板上了 我发现都是那样的 啊 楼主说说 不胜感激哦

网友:
进口机是难修了.要没有零件换就处理掉????

网友:
我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型号的? MH-778   电容在板子上面的编号是C632(250V,100VF).正极和二次电源调整管Q516D极相连.

网友:
不好意思是主电源行供电滤波电容.电压正常时是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二次电源管有问题,降压型的要用P沟道管,没见过用634的,IRF634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你是不在仔细看一下,是不是IRFP634还是IRF634,一个是全是塑料,一个带金属.呵呵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这两个634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从来就是代换来代换去的,在维修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现象出现。只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2008-04-17):
边上的电容都好好的。。。。。。。。。。。。。。。。。。。。。。。。。。。。。。。。。。。。。。。。。。。。。。。。。。。。。。。。。。。。。。

网友:
没有找到啊。。。。。。。。。。。。。。。。。。。。。。。。。。。。。。。。。。。。。。。。。。。

网友:
你把高压包换掉就好了 我修过这个机器 你摸摸行管的温度

网友:
很好 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2008-05-21):
19三星纯平显示器行偏
19三星纯平显示器开机一会就行偏 关机一会开机又好 一会又行偏 关机再开又好 好的时间越来越短。。。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用的行块是STV9118

网友:
哈哈,是不是长沙产的机子,这个我修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