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电源坏了.

楼主(2008-03-17):
一只LG电源坏了..绿线没5V,紫线也没5V...
想请版主看一下..  最好帮我跑一下线路,我把下面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不是没电输出,个人感觉是主开关管有问题了.但没有信心,没敢去动它

网友:
先看看220V能不能到整流桥 , 主滤波电容有没有300V直流电压 , 辅助电源有没有问题 , 一步一步往下走啊

网友:
不过很明显 两个输出滤波电容冒泡了(容量也小了点)  什么垃圾电源了  换一个吧

网友:
看有没有220V输入。再检查其他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比较差,没多大修的价值了,最好是换。。。。

网友:
我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了以后.紫线有+5V电压..不过绿线只有+3V电压,还是不能开机..那里可能有问题呢,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议你这个电源没有维修价值,用这样的电源会给你添很多麻烦。

网友:
三星,LG机箱算是垃圾机箱,但是那些消费者不懂,还以为是名牌呢,电源也差,象这样的电源,我也建议丢掉算了

网友:
你把那几个半桥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击穿的。
哪电源是较单薄,建议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2008-07-02):
这些电源最好修的了.但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帮你.你说绿线没5V,紫线也没5V也就是说辅助电源都没有.如故现场的话.我马上就能教懂你.这样纸上谈兵就....

网友:
修电源的话.是不用看电路图的.看了也没用.你还是详细地说明现象吧.电源它本身的保护能力太强了.过流.过压.低压都会保护的.修电源一定要看现象来定维修思路.不能借修其它电器的思路.你说紫线有+5V电压..不过绿线只有+3V电压.紫线有+5V就好办了.绿线只有+3V.你就查IC供电正常不.哎呀.不会说.表达能力差.不说了.

网友:
主电源开关管T13007

主电源开关管挂了,找不到同型号的,可以用什么代换,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