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卡能修吗?

楼主(2008-03-17):
几十块老鼠撒尿的,其他维修店拒绝的,可我的店刚开,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过几天拉来?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可以修的  呵呵 修之前先把卡用洗板水刷干净

网友:
收的对,搞这一行就要知难而上,但也要有好的技术.

网友:
可以的,一可以打点名气,二是责任不大。
建议:先清洗,烘干后再修可能成功率会高一点/

网友:
老鼠的尿很毒的 腐蚀性很厉害的,看看老鼠尿尿时间长短。线路板没有腐蚀掉还是可以有修的。

网友:
尿液中含有盐份对主板有腐蚀性,天气受潮又会不稳定
就是修好了也不稳定 造成客户不信任
所以不修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信心增加不少.

我想先用超声波清洗仪,然后再修,不知怎样?

网友:
老鼠撒尿的的显卡最好修,我刚修好十几快,就是清洗后加焊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么简单吗? :L :L

网友:
是很好修 就是吹零件的时候熏死个人 真是难闻

网友B:
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也出绝招吧,老鼠的克星是猫,我是用猫尿洗
效果不错,还实惠,猫尿不错,真的挺好的 大宝明天见,猫尿天天见

网友:
可以修,这样的卡我们这边修得多了,洗净从新加焯一下一般都OK了

网友:
建议用洗电路板的专用设备清洗然后用烘箱烘干啊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
反正单位里有啊是专门洗变频器板子用的听说挺贵的还要哪个什么水的配合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也出绝招吧,老鼠的克星是猫,我是用猫尿洗
效果不错,还实惠,猫尿不错,真的挺好的 大宝明天见,猫尿天天见

有点新意思,不过这么多卡,要抓多少猫来尿尿呀才够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