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PE自动断电

楼主(2008-03-17):
故障板型号:七彩虹 845PE
故障现象:上加负载自动断电,

换过IO、PWM IC、电流扩展输出IC、所有的PWM供电场管、U供电处所有的电容………………

还是一样:上假负载就上电自动断电
           如果将12V供电断开就不断电

检查整板所有的供电,均未发现短路点。且上电一瞬间3.3V、5V、12V电流也不大,应该不是短路造成的

望大家讨论指点一下
谢谢

找多问题了
是CPU座到SB的THERMTAIP#信号线断了,接好后就不自动断电了

网友:
U座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A:
找多问题了
是CPU座到SB的THERMTAIP#信号线断了,接好后就不自动断电了

网友:
检查电源的好坏,我觉得这个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多问题了
是CPU座到SB的THERMTAIP#信号线断了,接好后就不自动断电了

这都被你找到了!!了不起!!! 请教这个信号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CPU到SB的信号线怎么测呀???新手弱弱地问,。。。

网友:
应该是温度监控的信号

网友:
THERMTAIP#这个乍找到的呢!

网友:
如果还不行看声卡热不热,声卡有用12伏电的
可先把声卡拿下再试

网友:
呵呵
声卡早就拿掉试过了哦

网友:
强啊     努力学习啊  ~~~~~~~~~~~~~~~

网友:
为什么是斑竹,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敬业啊。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厉害,斑竹真是牛啊,这个问题都查出来了,强

网友:
THERMTAIP#信号线
问个愚蠢的问题,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属于哪种信号憴。

网友:
麻烦楼主说明一下THERMTAIP#信号线 这个信号在哪里测,测出来是什么(高电平、低电平、还是波形)

网友:
从U座A2位置到南桥

正常时高电位

网友:
版主 断线问题是你用眼睛开出来的还是怎么测出来的?
--------------------------------------
http://www.tomshardware.tw上看到的:
在測試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某些主機板會在高負載的情況下主動切斷電源,就算處理器的負載值遠低於容許的數值,因此,我們把所有受測的主機板進行「非一般」的測試。我們把處理器上負責對應THERMTRIP訊號的針腳獨立出來,讓它無法在電量超過標準時執行切斷主機板電源的工作。在測試過程中,我們也把散熱系統的風扇關上,因此,CPU的溫度會在短時間內提高。而因為THERMTRIP只可以透過處理器啟動,因此,就只剩下主機板本身去負責切斷電源,不過,我們不確定的是,沒有散熱系統的主機板為什麼會在兩到三分鐘內自動當掉。

而另一個讓我們不解的地方是,為什麼主機板在溫度不高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完成測試的時候,我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出現。

网友:
THERMTRIP#信号

作为由过热引起的处理器损坏的最后一道防线,Intel公司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温控跳闸开关。当处理器管心温度达到125~135℃时,所有的处理器时钟都暂停,并发出THERMTRIP#信号。由于漏电流可能仍然很高,足以增加硅片的温度,所以Intel公司规定供给处理器的Vcc电源必须在500ms之内关断以避免永久性硅片损坏。THERMTRIP#信号将一直保持,直到产生RESET#信号被初始化。THERMTRIP#信号独立于处理器时钟,所以即使处理器处于停止应答、休眠、深层休眠和更深层休眠低功耗状态(内部时钟停止),也会发出THERMTRIP#信号。

因此,不能依赖PROCHOT#信号和THERMTRIP#信号管理PC的散热性能,因为它们都可能无法(根据取决于系统的温度状况)可靠地防止处理器过热。当系统不能被动地降低其自身温度时,需要主动地将热量从系统中去除。使用独立的温度监控器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尽管惟一稳妥的方法是同时使用这三种过热保护机理。

网友:
LSD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