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是不是SPD坏了

楼主(2008-03-18):
各位大哥,本人有一现代DDR1 256 内存,在845GL主板上能进WIN98,运行稳定。 但是不能XP。用RST测试可以通过。是不是SPD软体坏了啊?
主板
求助

网友:
不能进XP 一进就蓝屏

网友:
换一块主板试一试,老256条子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里怎么设置不读SPD信息啊?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在bios的内存项把by spd改为手动 .

网友:
我有两根SD的256的内存.但插在板上总是显示512但报错....换了SPD还不行.求助.

网友:
很简单在bios的内存项把by spd改为手动.应该可以的

网友:
BOOS更新下,应该不是内存问题,如果是的话他肯定
还是会蓝的

网友:
是SPD里面的资料有问题,看看你IC上是不是16位的IC,如果是,要把位宽该为X8的,就有可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