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n400上电后不能点亮,南桥巨烫,请问从何入手?

楼主(2008-03-18):
技嘉ga-7n400上电后不能点亮,南桥nFORCE 2巨烫,手都给烫出泡了!请问高手问题大概出在哪里,从何入手?谢谢!

网友:
吹掉网卡芯片,还是老样子,南桥就有问题啦~~~~~

网友: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故障愿意是AGP的供电不足,修复Vagp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

http://www.chinafix.com.cn/bbs/blog.php?tid=5543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网友:
我有好几次南桥发烫,换了南桥旁的场效应管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用啊

网友:
论坛里很多关于南桥发烫的帖子,你搜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技嘉的板子,845PE的,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上电不亮,南桥烫得能熬鸡蛋,现在还在一边扔着呢,不会修呀,呵呵。
上边朋友们说的那些管子,我是一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长啥样,郁闷

网友:
SB发烫,我修过技嘉845GV,1.5的那个管子是通病吧..

网友:
能烫到把人的手指起泡的南桥,那样其实都没有修的价值了,除非客户非要让你换桥...

网友:
测量一下南桥供电的对地阻值,就是滤波电容两端,如果偏低,南桥就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看了论坛里很多相关文章,正在处理中,这里的热心人好多,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啊!感谢!

网友:
GA的板子和462,754的板子让我非常郁闷,确切的说是让我非常之恐惧!

网友:
nFORCE 2 基本上是桥挂了啊,换桥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