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芯片什么作用及特性???

楼主(2008-03-18):
94v-o主板上的芯片
p91sh
mm74hct
14m
p87tg
dm7407m
p89sn
74f74
以上芯片均为14引脚
p82ak
lcx244
这个为20引脚
芯片

网友:
atc29510-
50cs ah32
8引脚 第8引脚与一个mos管(mospec d45h1a jo 49)控制级相连

网友:
p91sh
mm74hct
14m
=7414
p87tg
dm7407m
=7407
p89sn
74f74
=7474
都是门电路
其他的不太清楚

网友:
谢谢楼上的
atc29510-
50cs ah32
8引脚 第8引脚与一个mos管(mospec d45h1a jo 49)控制级相连
在内存附近 应该是给内存插槽供电的吧

网友:
p82ak
lcx244
这个为20引脚 连接的是一组跳线
ratio 1-2 3-4 5-6 7-8
×3.0 short open short short
*3.5 short open open short
.......
不是cpu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