珑管的高压包不好换是真的吗?

楼主(2008-03-18):
听人说珑管的高压包不好换是真的吗?原因是什么?我朋友换了个高压包后画面总是忽大忽小的,最后卖掉了

网友:
不是呀,LZ朋友那换的包质量不好吧,引起了呼吸效应。换好点的包就不会那样的。

网友:
各位说说在维修过程中用过的高压包都是什么牌子的,什么牌子质量好,什么牌子差,什么牌子性价比高,哪里买好呀

网友:
最好买到原装的。。。。。。我换过一个包,市面上的换了两个都不行,也是忽大忽小的,还失真,但是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原装的,可是碰到另一个问题是上1024*768*75HZ时,老是有吱吱声,换了72HZ就行了,想不通,但就是包的问题

网友:
想起要换包就伤头脑,成本太高了,差一点的机不如当管卖

网友:
珑管的包,也不是很难找,我换过几十个了,很少出现故障的。你要找做工好的包。

网友A:
珑管的显示器我看着就没底。比如说索尼,曾经有客户给我500元叫我修,搞了半天都没有搞好。想想吧,IC是陌生的,还有那么贴片,分成几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珑管的显示器我看着就没底。比如说索尼,曾经有客户给我500元叫我修,搞了半天都没有搞好。想想吧,IC是陌生的,还有那么贴片,分成几块电路板。

特别是原装机,修起来真的是麻烦,可见做工之好,该有的保护都有,但是假如保护有问题的话就够查的了!不过这种机型一般没有大故障,就是因为保护齐全

网友:
是啊,我修过一台DELL的采用的就是索尼的珑管,电路板也是SONY的,真的太难弄了,刚开始是包坏了,后来用朝阳的代换的效果还可以
请大家注意一下,以后修这样的机器时一定不能把上面的贴片或或电位器弄掉了,我由于不注意把尾板上的一只调亮度的电位器,由于上面的铜铂很容易掉,我调了两天才调好,
真不好意思
不是最后终于弄好了